FP-XH C60T发出的脉冲伺服监测到指令脉冲有误差

楼主(2015-08-27):
  FP-XH发出的脉冲经过值是对的,伺服的指令脉冲显示有偏差,我是用CW和CCW的脉冲方式

机器是XY轴左右运动,两个Z轴切换上下运动,XY脉冲没有误差,Z轴脉冲随机误差1个会累积

XY脉冲10万HZ,Z轴6万HZ,伺服没有问题,指令脉冲有误差,用高速计数器也可以检测到误差,

和伺服的检测结果一致,用了很多抗干扰的措施,包括独立电源,脉冲误差没有任何变化,

怀疑PLC不稳定,我的Z轴工作时600毫米动作5次,程序都是从一步转移到另一步的写法,

本人用松下PLC有6年的经验,所以请大家不要问低级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方向,PLC发的脉冲有误差,或PLC发的脉冲伺服和高速计数器接受到的有误差,

有时候XY轴会出现经过值是对的,实际没有定到位置,把Z轴速度降低XY就好了,开始用FPXH的高速计数器监测PLC发的脉冲出现200个脉冲的误差,实际伺服监测的脉冲才一个误差,伺服监测的是对的,后来用一台FX的PLC检测脉冲和伺服监测的脉冲是一置的,FXH在5000步内,扫描一步是0.04us,5000步外是0.7us,(慢了近18倍)我程序是4800步,有触摸屏通讯,会不会是CPU本身运算有误,FXH是在苏州生产的,实际我也第一次用

网友A:
以前有个同事用松下的,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

楼主:
请问是干扰还是PLC的问题,我把伺服脉冲的1,2端子接PLC本身24V电源的+极 4 6接脉冲,就是说脉冲的电源是完全独立的,把PLC的输入电源直接插到别的插板上,加双绞线,都没有任何改善,我在网上看有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 的Z轴每次定位都会回到一个点所以指令脉冲很好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