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安装与拆卸

楼主(2015-08-27):
轴承是机器上的主要部件,机器运行是否灵活,主要取决于轴承的装配质量。
如何安装与拆卸又不损伤到轴承是客户在轴承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只有采用正确的安装与拆卸方法才能使轴承正常运转并延长其寿命。
轴承的安装、拆卸方法,应根据轴承的结构、尺寸大小和与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安装、拆卸的压力应直接加在紧密配合的档圈端面上,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因为这样会在轴承工作表面造成压痕,影响轴承正常工作,甚至会使轴承损坏。.

轴承的安装方法

轴承的安装方法因轴承类型及配合条件而有所不同。
由于一般多为轴旋转,隐藏内圈于外圈可分别采用过盈配合及间隙配合,而外圈旋转时,则外圈采用过盈配合。
采用过盈配合时的轴承安装方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详细如下
1、压入安装
压入安装一般利用压力机,也可利用螺栓与螺母,不得已时可利用手锤进行安装
2、热套安装
将轴承在油中加热使其膨胀后在安装在轴上的热套方法,可以使轴承避免不必要的外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安装作业。.
加热注意事项
1、一般加热不要超过100摄氏度。
2、不允许轴承接触油槽底部。

轴承使用的注意事项

与一般的机械零件相比,滚动轴承的精度较高,因此使用时也相应的小心谨慎。
1、保持轴承及其周围的清洁
2、使用时仔细认真
若使用时粗心大意给轴承以强烈冲击。会使轴承现伤痕、压痕、断裂等损伤。
3、使用合适的工具
4、注意轴承的防锈
避免在潮湿场所使用,而已为不使汗水粘上,应带上手套。
5、使用者应熟悉轴承
6、制定政策使用的作业规范
轴承的保管轴承及其周边的清洗
安装部位的尺寸与加工质量的检测
安装作业
安装后的检查
拆卸作业
维护保养(定期检查)
润滑剂的补充

绝缘轴承安装过程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电绝缘轴承的类型分为哪几种?
绝缘轴承类型很多,轴承生产绝缘的角接触球轴承,深沟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其中绝缘的角接触球轴承是采用混合陶瓷球轴承设计,而绝缘深沟球轴承和绝缘圆柱滚子轴承是采用外圈或内圈带有涂层的设计。

绝缘轴承中的保持器需要使用绝缘材质吗?
根据轴承类型确定,陶瓷角接触球轴承的保持器是树脂保持器,主要是使用树脂保持器对滚动体的磨损可以降到最低,而深沟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的绝缘层在内圈或外圈,因此保持器采用钢板制造。

在哪些位置中会使用绝缘轴承?
例如发电机,电动机,风力发电的变速箱等是绝缘轴承的主要应用场合。

绝缘轴承损坏后还有修复的意义吗?
不建议在重新修复使用了,因为修复一套轴承的费用甚至比重新采购一套成本更高,因此破坏的绝缘轴承没有维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