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INK通讯异常

楼主(2015-08-27):
3台FP-XH走PC-LINK,其中1#可以触发3#,2#不能触发3#与1#,但是2#数据可以传给1#,3#。地址分配都正确,PC-LINK监控也正常,1#的L范围是0-20 容量是20 ,LD的范围是0-40,容量是40.2#的L范围是20-40 容量是20 ,LD的范围是40-80,容量是40.3#的L范围是40-64 容量是24 ,LD的范围是80-128,容量是48.现在就找不到原因,求教啊

网友A(2019-01-17):
我也在做,但我只有2台机器链接起来了

网友B:
应该改成:0~19;20~39;40~59.你两两能连,3台就不能连,是因为有地址被重复写了导致的。有问题可以交流下18662295929.

网友B:
应该改成:0~19;20~39;40~59.你两两能连,3台就不能连,是因为有地址被重复写了导致的。有问题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