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link

楼主(2015-08-27):
最近闲的无事,手里正好有两台ES2只是版本不一样,一个1.42一个3.4.看到手册里面有关于PLClink主站读取从站数据的例子。于是就打算试试。

可是按照例子的程序写好,就是无法读取从站数据或者写入,还希望有这么方面经验的兄弟们指点。

主站程序:设置站号、通信协议、从站起站号、自动link,读取写入地址和笔数。手册里面都是这么写的没有变化。

从站程序

       从站只是设置了站号,通信协议。没有其他设置

-----------------------------------------------------------------------------------------------------------------------

设置完成后,通电运行。通过监控窗口可以监控到link 的情况:从站会查出有10台,实际上只有一台。

link的从站通信都是错误的。但是没有具体错误信息。读入和写入的数据没有操作完成。

看着手册上也就是这样了,没有其他设置的地方。具体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也研究过着兄弟程序,差不多啊,不知道他是否成功?还是我的ES2的版本太低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2/607988_1.shtml

兄台如果看到 给点启示

网友A:
通信设置呢  主站有设置10吗  看说明书要

网友B:
接线就接连接2个PLC的485线就可以了。我在项目中亲自试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就接连接2个PLC的485线就可以了。我在项目中亲...

 这个和我的程序有区别吗?我看过好几个都是没有区别的程序。所以目前怀疑PLC本身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xzdh2012  接线就接连接2个...

1.你说的ES2是黑壳子的吗?若果是黑壳子的第二代应该支持PLC-LINK主站功能;若果是白壳子的DVP**ES***2,那么他不支持PLC-LINK主站功能。

网友C:
2.你看到的例子程序有点不大对劲,我给你一个参考例子,只要你使用的机器没有问题,保证成功。

主控程序:

分控程序:

网友C:
主控写命令:主控K2M500移动到D1496  分控D200移动到K2M500中的数据就是主控下发的数据

主控读命令:分控K2Y0移动到D100    主机D1480移动到K2M100中的数据就是主控读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写命令:主控K2M500移动到D1496  分控D...

 兄弟,程序还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吧?????

你所谓的 “主控K2M500移动到D1496”其实是用来读取内部变量的。和程序设置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D:
去年用过,也很容易实现,现在不太记得了。这个帖子是两台EH3之间实现PC LINK 通讯的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0233_1.shtml

下面这个是自己写的两台EH3之间实现PC LINK 通讯的步骤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2/607988_1.shtml

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用过,也很容易实现,现在不太记得了。这个帖子是两台...

     看过 了 也下载了 。没有用就是不能通信。监控显示连机的站数超过两台了都,但是都是连机通信错误。

我是两台ES2刚刚换的。还是不行。算了放弃了。有了新的机器在试试

网友E:
希望在看评论的时候能够学到东西

网友F(2015-12-09):
es2系列不支持link主站,你手册没看到吗

网友G(2018-04-03):
引用 网友F:
es2系列不支持link主站,你手册没看到吗

黑壳子的2代也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