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纺织机械的生产工艺,提高效率?

楼主(2015-08-27):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我国是一个纺织大国,也是一个纺机生产大国,每年生产的纺机品种数百种,生产的纺机产品数十万台。随着近10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外纺机厂商,采用PLC控制,变频调速,机电一体化等以电子技术更多的取代传统的机械结构,提高纺机整机的可靠性,提高纺制质量和自动化程度,扩大品种的适应性,使用操纵易便。各纺织厂家也投资改造老机设备,其中采用较多的就是变频调速技术。

变频调速技术的优点:

可以使普通异步电动机实现无级调速。

启动电流小,减少电源设备容量。

启动平滑,消除机械的冲击力,保护机械设备。

对电机具有保护功能,降低电机的维修费用。

具有显著的节电效果。

变频技术在棉纺织设备中推广应用的必要性

纺纱工艺流程中要求加工设备的电气传动稳定,点动、启动及升降速都应平滑实现,这样才能使得纤维的牵伸均匀,降低重量不匀和条干CV值。在棉纺设备的传动系统中,都是由皮带与齿轮来承担,由于电动机启动硬度的原因,在点动与启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皮带打滑,齿轮冲击等现象。应用变频技术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平滑启动,消除机械启动时的冲击力,实现无级调速,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提高成纱质量。

变频技术在纺织设备中的应用

变频调速在梳棉机上的应用提高了设备性能。

梳棉机老机在设计方面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条件、设备制造成本、市场需要等因素的限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道传动系统中的电磁离合器由于故障较高,经常造成停台,不时出火警,给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造成一定的损失。机器设备进行变频调速改造,不但提高设备性能,降低故障停台,还能提高生产效率与生条质量。

变频调速在粗纱机上的应用取代防细节装置。

粗纱机的筒管卷绕与前罗拉的转速在开停时容易产生差异,造成粗纱张力的过大与过小,为了改进工艺,最开始加装了防细节装置。然而此种防细节装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目前新型粗纱机及老机改造采用变频技术。使这一工艺难题得以解决。经对FA413型粗纱机改造前后成纱质量测试,启动段粗纱条干CV%下降2-3%,粗纱粗细节下降90%以上。

变频调速在浆纱机上的应用减少了机械结构和电机。

在G142系列浆纱老机改造中采用变频调速,减少原设计中的第一组机械无级变速器,同时省去了一个伺服电机和一个慢速电机。而在满足上浆工艺上,车速由慢速、主机加升降速改造成了车速由启动道工艺车速的无间断无级调速,为车速变化调整压力实现浆纱上浆率均衡提供了条件。

变频调速在纺织空调中的应用使节能显著。

在空调风机控制中应用,可根据车间环境条件对风机进行无级调速,扩大了调节范围,因风机大部分工作在50-80%的效率中,这样就具有良好的节电效果高达60%左右,在水泵控制应用中可根据水量调整供水水泵转速,实现节能同时也实现了接近恒压供水。

案例应用

青岛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专业生产棉箱,清梳联,纺织机械,梳棉机,高产梳棉机,喂棉箱等纺织机械的主要生产厂家。该公司给盐城某纺织厂改造的喂棉箱传动机构采用普传PI9130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

该纺织厂的纺织设备有锡林电机、开松棍电机、 梳棉机喂棉电机、棉箱风机和棉箱落棉电机等传动机构组成。锡林电机、开松棍电机和棉箱电机均为交流异步电机传动,其中梳棉机喂棉电机0.75kW和棉箱落棉电机0.2kw交流异步电机,用普传PI9130变频器调速。

全机采用PLC控制:控制道夫和给棉罗拉(刺辊)传动电机的速度和比例跟踪运转;控制圈条电机的运转并确保其与道夫同步运转;控制满筒后自动换筒,换筒过程如下,当计长达到设定值时,PLC控制车速降低,并发出换筒信号,电磁阀控制机械机构切断棉条并夹住上端棉条,伺服电机转动棉条筒底盘,把空筒放在棉条筒固定位置,并把满筒推出,夹住棉条机构放开棉条,升速至正常生产速度,换筒结束。机上设有触摸屏设定并显示落棉频率、开松转速、棉箱实际压力、基准压力工艺参数,面板上还安装有反转点动开关及故障报警指示灯。

变频调速技术在棉纺织设备上的应用是必要的,对传统的棉纺织设备推广应用也是可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就必须提高我国现有棉纺织设备的装备水平,增在技术含量,增加棉纱、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变频调速这一高新技术将在棉纺织设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