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HMI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5-08-27):
求助:通讯控制初学,一个小项目,计划用S7-200,海维HMI,变频器。控制要求是:在HMI上设置变频器运行频率,启停变频器,显示变频运转状态等。准备采用modbus通讯,请教高手:通讯硬件需要什么线缆,如何连接?程序上应注意什么事项?谢谢解惑!

网友A:
是海为的触摸屏吧?

你有PLC做主机

直接频率设定数据给PLC,然后由PLC控制比较方便了。

直接屏通讯变频器还没做过。

网友B:
如果是HMI直接与变频器通讯,使用屏蔽双绞线最好,变频器一般都支持Modbus通讯的。

启停变频器地址最好分开切位脉冲信号,最好是你发ON信号,由变频器接收后动作后清零。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解答,自己找了几个例子学习了一下,基本有点了解了。屏是海为,变频是西林,用PLC做主站。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西林变频器故障地址为8000H,而PLC的MODBUS寄存器地址最大才4XXXX,所以又要请教大家,如何读取变频故障信息?

        因自己没积分,所以也没有积分送给热心朋友,非常抱歉!

网友C:
要根据变频器说明书,找到modbus通讯所对应的控制字,然后一一对应。设置主从站程序就OK鸟!

网友D:
电缆用双绞屏蔽线,在组态中设定好参数下载到屏幕即可

网友E:
 多多请教,好好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