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该怎样编程

楼主(2015-08-27):
      大家好,请问下S7-200用PTO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这种编程可以吗?主要思想是用PTO方式发送3段脉冲串的包络,前后两段分别是加速和减速时脉冲,中间一段脉冲频率为10kHz,个数为+4000个。运行时Q0.0可以听见正在嗤嗤发出脉冲声音,指示灯也亮,但步进电机就是不转动,不知到底什么问题。连线方式及编程如图所示(细分设定为,3、4、6都是OFF,其余全是ON,不知正确不),劳求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能听到发脉冲声音,搞错了吧,是不是负载太大马达转不起来而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