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高速走不到位

楼主(2015-08-27):
为什么伺服电机在高速运转时跑不到位但是监控脉冲已经走完了,在低速的时候却能准确到位?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一般如下:

1,控制器发出的脉冲和伺服驱动器接受的脉冲数量不一致;

2,控制器有问题,特别是国产的部分类型的PLC,这个问题较多,我曾经在台达的ES系列PLC上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升级了PLC的底层软件才解决;

解决办法:确定PLC的脉冲的最高输出频率和伺服驱动器接收的最高频率是否一致,然后找出合适值。之后通过修改电子齿轮比来获得更高的速度。。

网友A:
台达的部分PLC还需要联系台达技术部门升级PLC的底层软件才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B:
说得听起来 台达很水的样子

台达应该在产品投放市场就应该升级产品的。

网友C(2017-08-11):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