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 PID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西门子200使用向导建立的PID,回路最多为8路,现在要控制16路加热。  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成立不成立。

  使用PID向导建立一个PID回路,然后建立16个子程序,每一个子程序里面调用该PID。主程序再调用子程序。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求各位指导一下。  那个限制的8个回路,是指同时只能调用8个PID,还是PID这个功能块总共只能调用8次?

网友A:
今天上午在启程听老师讲过这个办法,有人这么做过,具体的细节老师没说,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B:
这是要利用西门子库的功能,反复调用,只是子程序不能用绝对地址,可以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利用西门子库的功能,反复调用,只是子程序不能用绝...

网友D:
咱也同求,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哦!

网友E:
 多多请教,谢谢!

网友F(2018-02-04):
谢谢 分享最近要做温控,还在愁怎么实现8路以上的控制呢

网友G(2018-08-27):
不可以那么使用的,限制8PID是指用不同PID回路,西门子只有8PID回路,可以考虑使用耐特PLC,支持32路的PID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