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收放卷控制问题

楼主(2015-08-27):
小弟现在做一个收放卷的项目,现在还不是很明白,查了很多资料也没弄懂,看到论坛兄弟很热情,所以过来请教请教,

基本情况:收放卷都是用三菱J4A伺服,中间牵引滚用的是普通变频器控制,过渡辊有个计米器

小弟现在的思路是,收放卷都是转矩控制,中间牵引滚控制主线速

小弟的问题,1)我的卷经怎么计算(没有检查卷经的反馈装置,)

                      2)放卷怎么控制,应为放卷在转矩模式下是按最大限制速度运转的,那不是放卷的速度 很

快 吗,主速度跟不上伺服放卷的速度(伺服的运转方向是否与主线速运转的方向相反????????

求赐教:

网友A:
放卷是扭矩控制,扭矩达到后就会停止

网友B:
这不就是张力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卷是扭矩控制,扭矩达到后就会停止

还是不太明白,放卷伺服的运转方向是否与主线速运转的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张力控制吗??

是张力控制,但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C:
SMAC音圈电机提供 高响应的恒定张力控制方案,能帮助你的机器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汽车锂电池卷绕设备、模切设备,高端手机电池卷绕设备等应用到恒张力控制技术。

网友D(2016-04-07):
放卷不用伺服 还要保持恒张力 用磁粉离合器

网友E:
許多廠家都很迷信建立數學模式就可以把張力控制做出來 問題式材料本身就是個變因 無法控制的變因 怎麼算???

所以須透過一個中繼傳感器 來回授給控制 取得兩個電機之間的平衡點 如五樓的張力但不是高響應的方案 也可透過舞動棍 也可透過編碼器 這都需依材料實際狀況來決定 如五樓寫的是用的材料本身沒彈性(無拉伸問題) 如紙 而且是很寬的紙

网友F(2017-09-27):
小弟的问题,1)我的卷经怎么计算(没有检查卷经的反馈装置,)

                      2)放卷怎么控制,应为放卷在转矩模式下是按最大限制速度运转的,那不是放卷的速度 很

快 吗,主速度跟不上伺服放卷的速度(伺服的运转方向是否与主线速运转的方向相反????????

答:一般来说,放卷做转矩控制比较好,速度做一个限制或伺服内部给定一个最高转速也可以。

你如果放卷是转矩控制,那方向肯定是要和主机相反方向,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收放卷都要做卷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