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温度显示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5-08-27):
sm331 7KF02 K型热电偶 侧面量程卡都设置到A对应箭头!硬件组态中设置K型,内部补偿线性!总是 显示正常温度和显示16#7FFF之间跳动,硬件指示灯都正常!10和11端子短接,有谁知道原因

网友A(2015-11-02):
接线有没有问题,是否接触不良,形成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