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解惑帖

楼主(2015-08-27):
想把s7-200和变频器还有ABB电机旋转编码器连接起来测速,程序上测速通道是什么,如何写

注:电机旋转编码器接变频器里的PG卡

网友A:
编码器的信号应该接到PLC吗?

这样程序可以计算到底转了多少圈?

网友B:
编码器接到变频器的PG卡

PLC可以和变频器通信,调取转速值,然后计算出来就好了

网友C:
如同楼上所说既可以,只要是通讯的设置连接需调整好

楼主:
回复内容:我所查阅到的资料表明编码器信号是要接到PLC,以通过程序计算速度等,但是现在是编码器接到变频器里了,打开才看到里面有个PG卡,照这样说为什么不直接到PLC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信号应该接到PLC吗?这样程序可以计算到底转了...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引用 网友C:
如同楼上所说既可以,只要是通讯的设置连接需调整好

楼主:
回复内容:为什么不直接到PLC采集,而是连到变频器里面的PG卡,这样做有什么想法,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接到变频器的PG卡PLC可以和变频器通信,调取转...

网友D:
高速接口测速  plc直接采集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