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速度常用的测定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5-08-27):
直流电机速度常用的测定方法有哪些?

直流电动机是最早出现的电动机,也是最早实现调速的电动机。长期以来,直流电动机一直占据着调速控制的统计地位。在进行直流电机调速前,首先要进行的是直流电机速度测量工作,速度测量主要有两种方法:

  1、光电测速法

  使用栅格圆盘和光电门组成测速系统。当直流电机通过传动部分带动栅格圆盘旋转时,测速光电门获得一系列脉冲信号。这些脉冲信号通过单片机两个定时/计数器配合,一个计数,一个定时。计算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m,经过单位换算,就可以算得直流电机旋转的速度。

  2、霍尔效应原理测速法

  电动机转轴带动轴上的磁钢旋转,从而改变磁场大小,通过霍尔电路将磁场变化转换为脉冲信号,经放大整形,输出矩形脉冲信号。当转速改变时,输出脉冲的频率会发生变化,从而得到电机旋转的速度。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根据需要精度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精度传感器的吧?

网友B:
最常用的形式是显示电机电枢电压,因为直流电机电枢电压正比于转速,所以几乎所以直流电机控制柜的转速面板表,就是直流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