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TJ-3000L智能数字显示仪参数的设置

楼主(2015-08-28):
我的设置:

 SP1= 0.35,SP2=0.30,In=13,DIP=22,lup=1.00,ldo=0,ldo2=0,lup2=1.00

其他参数没动,怎么没法运行。

我的是用在恒压供水上的。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怎么判断

楼主:
网络不正常,回来上图。

谢谢。

楼主:
这种控制器只是给PLC提供开关量,没控制变频器。它的模拟量采集和给定,是和变频器用的同一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