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决问题:S7-1200 V4.1 最多可带几个伺服?(可带扩展),可以使用总线控制伺服??

楼主(2015-08-28):
1、S7-1200 V4.1 最多可带几个伺服?(可带扩展)
2、可以使用总线控制伺服??canopen
3、S7-1200 V4.1 最高型号的本体可以控制几个伺服轴啊??
4、CPU可以为1215C 或者更高,订货号为6ES7 214-1AG40-0XB0
谢谢!

网友A:
本体可以带三个,另可以增加定位模块

网友B:
1200可以增加定位模块?好像没有听过

引用 网友A:
本体可以带三个,另可以增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