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变频器_工厂电压降低原来420现在只有370

楼主(2015-08-28):
我们工厂中电网电压最近有降低的情况,变频器总是报故障过流,这种情况可以调整变频器参数莱弥补不,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将输出侧电压恒定在额定电压或370V试试看;

按照道理变频器一次侧低电压,应该不至于“过流”报警的

楼主:
好的,但是现实中就是报故障过流,采用的是V/F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