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走不到位

楼主(2015-08-28):
大家好,在做东西的时候遇到点问题,一时没有头绪,请大家指点一二。

问题:我们将2kw的伺服电机换成3KW的之后,将以前的驱动器参数导入3KW的驱动器;出现的问题是低速的时候可以走到位置,但是一超过某个速度之后就走不到了原来的位置了(这个问题我们用2KW电机是也出现过),我们一直没找出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网友A: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出原因是联轴器锁的不够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出原因是联轴器锁的不够紧。

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是低级错误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由“计算公式”验证;当然不要忽略了一些细节(譬如: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不是机械故障,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查出原因是联轴器锁的不够紧。

不是机械故障,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由“计算公式”验...

电子齿轮比是对的,通过调节伺服驱动器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关注

网友D(2015-12-02):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楼主没说啊

网友E(2017-03-07):
我也遇到过  最后是干扰问题后面解决了

网友F(2017-12-15):
检查一下接收脉冲个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