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投稿进入程序选择不合理!

楼主(2015-08-28):
文章投稿进入程序选择不合理!

文章为什么消失,看二个時间的对比;这是第二次出现。

网友A:
您好,

第一项,投稿程序里,如果不含有PLC品牌等选项可以任意选择一项,技术编辑会为您编辑后发表。

第二项,文章消失问题,是因为有些图片由于某种原因打不开,系统过滤掉了。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您可以把原稿发到:wenya.xia@gongkong.com,编辑会为您发表并查找原因。当然作者著名可以保证是作者。

为保证图片顺序,您可以将文档和图片的序号对应,文档里的图片一和图片压缩文件里的图片一对应。

文章发布后,我会回复邮件,将发布链接发给您,您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再次协商优化。

网友B:
这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