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运行一段时间后无法切换,怎么破?

楼主(2015-08-28):
    我们这边现场有很多台安装了WINCC软件的工控机,同样的WINCC工程项目,在有的计算机中运行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停留在一个画面时间长了以后(一般是20分钟以上),再点击画面上的按钮进行切换画面时就失灵了,无法进行切换,但是当前画面上的数据还是能实时刷新的,出现此问题的WINCC版本有6.2的和7.0的,用的都是破解的密钥。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刚调过wincc7,0<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电厂工程,用的挺好的啊

网友B(2015-10-15):
我们这边现场有很多台安装了WINCC软件的工控机,同样的WINCC工程项目,在有的计算机中运行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停留在一个画面时间长了以后(一般是20分钟以上),再点击画面上的按钮进行切换画面时就失灵了,无法进行切换,但是当前画面上的数据还是能实时刷新的,出现此问题的WINCC版本有6.2的和7.0的,用的都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