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plc中将角度转换成脉冲数

楼主(2015-08-28):
如何在三菱plc中将角度转换成脉冲数,麻烦各位大神下!!!

网友A:
360度对应多少脉冲,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先确定脉冲数,按照角度的数量计数,来确定脉冲数

网友C:
首先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分辨率,然后再按照360度换算。

网友D:
按照1 2 3楼的算法去做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这么算的

网友E:
编码器一圈有多少个脉冲,然后除去360就得出来啦

网友F:
电机单步是1.8度 360/1.8 得到的是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如果加上细分,那么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就是(360/1.8)*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