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类型

楼主(2015-08-28):
plc中数据类型在编程中怎么选择,比如什么时候选bool,int,uint,dint,word怎么区分

网友A:
开关量就是bool,比如输入的按钮、行程开关等,这些设备要么是开,要么是关,没有量的变化

int,uint,dint型需要看你的数据量的大小,PLC的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都是不同位数整型数据,根据精度不同位数不同,之后需要在上位显示可以将整型转为实数型

楼主:
太谢谢了,不同位数怎么判断呀?是设备本身特有的确定吗?

楼主:
不同位数是不是根据需要10进制还是16进制选择吗?假如需要显示最大9999选十进制模拟量,最大超过9999,选16进制吗?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