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人机界面设置子窗口

楼主(2015-08-28):
用的是EB8000,本人新手。。。比如按键A,要求按下以后弹出密码输入栏,进入“设置”子窗口,设置完成后按“确定”返回主界面,求助站内大神

网友A:
官网下载,有例子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有例子可以下载!

指的是工控网,还是威纶通官网

网友B:
在元件---开关中选择功能键,

选择弹出窗口

楼主:
恩,找到了,看了一下也知道使用功能键关闭窗口。可怎样把子窗口调出来呢?只在模拟中能看到字窗口?不好意思了,原谅我初学比较懵。。。

引用 网友B:
在元件---开关中选择功能键,选择弹出窗口

网友C:
楼上解释的蛮清楚了

网友D:
根据3楼所说的弹出登录画面,先确定输入用户密码,输入地址为LW9220,在弹出需要设置的画面。

网友E:
先输入用户名:在输入密码,然后输入地址为lw9220,等弹出需要的设置界面为止,

网友B:
新建一个画面,做好用户登录等功能,在用上面的弹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