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故障及判断方法

楼主(2015-08-28):
常见故障现象

  (1)、漏:指制冷剂泄漏;电气(线路、机体)绝缘破损引起的漏电等。

  (2)、堵:指制冷系统的脏堵与冰堵;空气过滤器堵塞;进风口、出风口被障碍物堵塞等。

  (3)、断:指电气线路断线;熔断器熔断;由于过热或电流过大引起过载保护器的触点断开;由于制冷系统压力不正常引起压力继电器的触点断开等。

  (4)、烧:指压缩机电动机的绕组、风扇电动机的绕组、电磁阀线圈、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等被烧毁。

  (5)、卡:指压缩机卡住、风扇卡住、运动部件的轴承卡住等。

  (6)、破损:指压缩机阀片破损、活塞拉毛、风扇扇叶断裂以及各种部件破损等。

  故障判断方法

  对家用空调器常见故障的判断基本方法是:看、听、摸、测、析。

  1、看:仔细观察空调器各部件的工作情况,重点观察制冷系统、电气系统、风系统三部分,判断它们工作是否正常。

  (1)制冷系统:观察制冷系统各管路有无裂缝、破损、结霜与结露等情况;制冷管路之间、管路与壳体等有无相碰摩擦,特别是制冷剂管路焊接处,接头连接处有无泄漏,凡是泄漏处就会有油污(制冷系统中有一定量的冷冻机油),也可用干净的软布、软纸擦拭管路焊接处与接头连接处,观察有无油污,以判断是否出现泄漏。

  (2)电气系统:观察电气系统熔丝是否熔断,电气导线的绝缘是否完整无损,电路板有无断裂,连接处有无松脱等。特别是电气连接是否接触良好,接线螺丝、插接件极易松脱造成接触不良。

  (3)通风系统:观察空气过滤网、热交换器盘管和翅片是否积尘过多;进风口、出风口是否畅通;风机与扇叶运转是否正常;风力大小是否正常等。

  2、听:通电开机细听空调器压缩机运转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声音,风扇运转有无杂音,噪音是否过大等。空调器在运行中,正常情况下振动轻微、噪声较小,一般在50DB以下。如果振动和噪声过大,可能原因有:

  (1)安装不当。如支架尺寸与机组不符、固定不紧或未加减振橡胶、泡沫塑料垫等,均可使空调器在运转时振动加剧、噪声变大。尤其在刚启动和停机时表现得最为显著。

  (2)压缩机不正常振动。底座安装不良,支脚不水平,防震橡胶或防震弹簧安装不良或防震效果不佳等。如果压缩机内部发生故障,如阀片破碎、液击等也会发出异常声音。

  (3)风扇碰击。风扇叶片安装不良或变形会引起碰撞声。风扇可能与壁壳、底盘相碰,风扇的轴心窜动,叶片失去平衡也会发出撞击声;如果风扇内有异物,叶片与之相碰也会发生撞击声。

  3、摸:用手摸空调器有关部位感受其冷热、振颤等情况,有助于判断故障性质与部位。正常情况下,冷凝器的温度是自上而下逐渐下降,下部的温度稍高于环境温度。若整个冷凝器不热或上部稍有温热,或虽较热但上下相邻两根管道温度有明显差异,则均属不正常。蒸发器在正常情况下,将蘸有水的手指放在蒸发器表面,会有冰冷粘住的感觉。干燥器、出口处毛细管在正常情况下应有温热感(比环境温度稍高,与冷凝器末段管道温度基本相同),如感到比环境温度低或表面有露珠凝结及毛细管各段有温差等均不正常。距压缩机200MM处的吸气管,在正常情况下,其温度应与环境温度差不多。

  4、测:为了准确判断故障的性质与部位,常常要用仪器、仪表检查测量空调器的性能参数和状态。如用检漏仪检查有无制冷剂泄漏;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各接线端对地电流及运转电流是否符合要求,由电脑控制的空调器,还应测量各控制点的电位是否正常等。

  5、析:经过上述几种检查手段所获得的结果,大多只能反映某种局部状态。空调器各部分之间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而一种原因也可能产生多种故障。因此,对局部因素要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从而全面准确地判定故障的性质与部位.

网友A:
碰到过四通阀堵塞的,怎么都通不开。后来用氧气乙炔烧..............终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