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 电压

楼主(2015-08-28):
3相380V,AB两相通电,旋转开关至某一档,为什么C相会有220V的电压输出? 脱开电压表一端则电压为0,同理测试其他2种方式也有类似情况。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导致下方缺相报警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转换开关我正在用,很好检查的,没有N线220V就不会有啊,除非ABC中有一跟接了N

网友B:
根据转换开关,看回路吧。

网友C:
你这问题感觉有点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自己都说了3相380V,AB两相通电,怎么会有220V的?除非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C相的电压

如果是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的那就对了,C相的电肯定是测量的12这个点,这个点的电实际上是B相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D:
你还是仔细看开关动作逻辑吧

网友E:
你的C相不是没通电么

网友F:
描述清楚一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感觉有点不知该如何回答你自己都说了3相380V...

是用万用表测的,C相的电和A相有关。具体再仔细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G:
3相380V,AB两相通电,怎么会有220V的?除非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C相的电压

如果是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的那就对了,C相的电肯定是测量的12这个点,这个点的电实际上是B相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H:
看不懂唉!跟到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I:
关键你是怎么测的,你的电表两个笔怎么放的。

网友J(2015-09-28):
你没有说清楚具体的测量位置,输入三相380V,如果测量C相输出10或者12端子其对地会有220V电压这时正常的,因为10端子接通电压表上侧,12端子接通电压表下侧,电压表两端子分别为A和B相,实际测量的为A或者B的电压

如果想接其他设备或者装置检测三相电压的话,避免出现缺项报警这种方式接在开关下侧是不能实现的,缺相检测必须接在电源侧才可以

网友K(2015-12-30):
有一相断路,测试22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