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可以当做西门子的触摸屏用吗

楼主(2015-08-29):
我想请教大神,我有一个S7-200的PLC,买了数据线,可是没有触摸屏,能不能用电脑当做触摸屏和CPU通讯,读取PLC里面的地址,像三菱的一样,

网友A:
1、三菱实现这个功能使用的是SoftGT软件,但是这个软件是使用加密狗且需要花很贵的钱的。

2、如果你愿意花西门子高级版且授权的钱的话,你一样可以获得与三菱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三菱实现这个功能使用的是SoftGT软件,但是这个...

三菱的不用花钱,官网下的GT DESIGER3就可以实现,但是西门子的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怎么弄,估计不可以,西门子的东西都比较Q,它估计不会让你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