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相线用一根火线

楼主(2015-08-29):
二相火线共用一根零线安全吗!二根相线分二路220V线路!

网友A:
这怎么不可以呢?

你的两项火线和零线都是来自同一个电源三相四线制电源吗?

网友B:
如果你接的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啊,其实系统的所有零线都是一根

这其中只不过涉及其他问题,接线方式以及零线断线引起的其他后果,

这个楼主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

网友C:
我们身边的供电不是都这样吗!一火一零、二火一零、三火一零,住宅供电就是这样,而且随着每家不同时间用电,这三种形式随时在变。

网友C:
通过零线的电流不是二相电流的代数和,是向量和。

网友D:
整个供电系统一直是三根共用两根共用当然可以了。

网友E:
本来它们就是3P的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来它们就是3P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