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PLC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5-08-29):
求助200PLC伺服电机控制,用西门子运动裤写的程序为甚下载不带226中呢,老是报错。

网友A:
报什么错误,程序是否有错误,型号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误,程序是否有错误,型号是否对应?

请教s7200    226plc不加253模块可以用pto向导或运动库做:相对定位,绝对定位,速度控制伺服电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报什么错误,程...

可以,运动库没用过,但自己写过运动控制程序,算法确定后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报什么错误,程... 内容的回复!可以,运动库没用过,但自己写过运动控制程序,算法确定后不难吧

选择型号不支持比指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报什么错误,程... 内容的回复!可以,运动库没用过,但自己写过运动控制程序,算法确定后不难吧     内容的回复:选择型号不支持比指令

普通的脉冲输出可以用,但是向导PTO和Mpa运动库下载报选择plc型号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