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机必须做轴承绝缘?

楼主(2015-08-29):
    主要是变频器供电的变频电机,尤其是电压较高,为其供电的变频器开关频率较高的变频电机。

    这需要根据电机的电源状态来定。正常电网供电无高频电压电流成分,

一般不使用绝缘轴承,只有高压电机大电机如400以上规格才使用。

甚至于还可以不用。但现在变频电源供电,由于电源品质含有很多的高频成分,

造成电机轴电流增加,因而在400以上规格化均应考虑此问题,

甚至于再小此的规格也根据使用状况也考虑安装了绝缘轴承,

如电动汽车,电轨道机车等使用的主电机一般100KW左右,

都必须使用绝缘轴承(或者采用其它绝缘结构来保证轴电流不流通)。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却别是什么呢?如何辨别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