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界面,功能键怎样设置密码

楼主(2015-08-29):
是这样的,小弟刚学电控,人机界面要求实现按下功能键弹出密码提示框,密码正确弹出窗口。百度上也看了一些,但支零破碎,希望在这里求个比较完整的解答。小弟在系统参数页面设置完密码后,使用功能键设置限制,但似乎跑偏了,线上模拟功能键不点作用,求大神解答

楼主:
求问怎样设置,再次谢过

网友A:
密码的方式很多的啊。

官网下载中心好像有例子的。

按键好像有个按住多久时间可以释放的。

网友B:
你这个是做触摸屏的密码,密码在:“系统设置参数”的“使用者密码”里,在一个页面里要建立一个多态的,读取地址选触摸屏, 地址选“使用者编号”,状态数自己要几个选几个,还要建2个递增和递减,切换使用者编号,再来  就是要有“数值元件”读取地址选触摸屏, 地址选“密码”,再来个是更改密码的,就是要有“数值元件”读取地址选触摸屏, 地址选“使用者1密码”要几个加几个“数值元件”,地址往下,再来就是密码修改确定,一个按钮地址选“更新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做触摸屏的密码,密码在:“系统设置参数”的“使...

你好,没看懂,能附图说明吗?

网友D(2017-01-06):
威伦触摸屏 特别是软件 真是垃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