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流环截止频率

楼主(2015-08-29):
    伺服电流环中,有个参数叫截止频率,设定后,“电流环的响应时间”与“设定的截止频率”应该是相当吻合的,一般驱动的电流环的PI参数是固化在驱动器里面的,且与定子回路参数相关,小弟最近在搞这一块儿,问题在于基于定子回路的PI参数设置不同的截止频率后响应严重的对不上,求大神支招。。。技术讨论,新人没有积分,故而没有悬赏,请谅解

    还有一个问题:电流环响应和PMSM电气时间常数有关系吗?

网友:
首先你用的或者是设计的驱动器电流环PI参数跟电机有没有关系?

某些国产品牌的驱动器是瞎凑的,PI不是基于电机参数整定的,如果用到这样的驱动器就无招了、你就认栽吧!

网友:
第二个问题,基于电机模型的,可以认为电流环响应和电气时间常数无关!

如果不是基于模型的,就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