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1N540GW和1N540DC的区别

楼主(2015-08-29):
二极管1N540GW和1N540DC的区别,主要就是两个二极管,一个二极管标示1N540下面标着GW,另一个二极管标着DC。有什么区别呢?能把GW的换成DC嘛?

网友A:
后面字母与二极管性能没关系吧,一般是区别封装形式或品牌。只要能装上,代换没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也就是说1N540这个标示是一样的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