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驱动电路检修

楼主(2015-08-29):
各位朋友们:

我正在修一台VFD-M 3.7KW变频器。上电时模块炸掉了,检查发现CPU板U相脉冲信号一直有电压,更换CPU板,拆换驱动电路中坏掉的元件后,接入DC510v电压,这时测得上、下桥的驱动电压均为-7.7v。然后在面板上操作,让变频器运行,再量驱动电压,V,w两相的上、下桥电压为3.2v,而U相只有2.3V。我也换了U,V两相的上桥光耦,没有用!总不应该是六个A3120光耦全坏了吧!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我该怎么去查!

楼主:
看过咸老师的书,书上说的运行时应有15V电压,以及150mA的负载能力,但现在才3.2v。CPU板己换新。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15V的驱动电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3.2 V的驱动电压,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吧?

示波器,示波器,示波器,就能看到波形是+15V,-7V的驱动电压。

网友B:
所有光耦拆出一个个试下不是很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