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采样数据调整

楼主(2015-08-30):
各位大侠:

    我用的是DOP-B07S411触摸屏,通过Modbus直接采集温控表上的温度数值。

    采集上来的数是放大10倍的,如实际温度25.4℃,采集上来的数是254。如果用【数字显示框】显示该数可以通过设定比例系数自动让其缩小10倍,直接显示25.4。但是对于【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值数据表】就不行了,它们就是直接把采集到的数显示出来,很不方便观看。有什么办法让【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据表】中显示的数也能自动缩小10倍?

    今天研究了一天也没弄出来,急死人了。

网友A:
直接设定整数位数和小数位数

网友B:
可以使用宏计算啊。除以10不就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宏计算啊。除以10不就好咯

成功了,谢谢你,不过除完的结果是四舍五入的整数,如果改为浮点数显示就乱了。

网友C:
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据表的进阶属性中,可以设置整数位数和小数位数,调整成一位小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