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的好坏

楼主(2015-08-30):
用万用表检测整流桥的好坏
   1.半桥的检测 半桥是由两只整流二极管组成,通过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半桥内部的两只二极管的正、反电阻值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该半桥是否正常。
   2.全桥的检测 大多数的整流全桥上,均标注有“ ”、“-”、“~”符号(其中“ ”为整流后输出电压的正极,“-”为输出电压的负极,“~”为交流电压输入端),很容易确定出各电极。
   检测时,可通过分别测量“ ”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若测得全桥内鞭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可判断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网友A:
讲的比较基础、简洁、实用,对新手帮助大

网友B:
    这里是初学者园地?

网友C: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D(2015-10-10):
现在都用数字表了,数字表有专用二极管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