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波动会出现哪些问题

楼主(2015-08-30):
市电即我们平时所使用的交流电(AC),我国的市电电压一般为 220V(伏),正常的波动范围为 220V±10%。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市电除了偶尔发生断电事故外,是连续而稳定的,其实不然, 市电系统作为公共电网, 上面连接了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负载,其中一些较大的负载不仅从电网中获得电能,还会反过来影响电网,造成电涌、电压不稳、瞬时高压或低压等问题;另外意外 的自然和人为事故,如地震、火灾、雷击、输变电系统短路等,都会危害电力的正常供应,从而影响电器的正常工作。

电压过高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高可加速电气设备老化,降低寿命,严重的可使电器烧坏。如普通灯泡电压经常高 10%时的寿命是只有电压经常保持额定值时寿命的30%,电子设备各种电子管阴极电压每增加 5%,阴极寿命减少一半。

电压过低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低可降低输变电设备容量,降低输电线路充电功率,造成大面积停电,缩短设备寿命,甚至烧坏电器。

市电中断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市电中断指市电中断并且持续至少两个周期到数小时的情况,其产生原因有:线路上的断路器跳闸、市电供应中断、电网故障等。通常在断电后再通电时引起电器烧毁或电器火灾。

网友A:
手钻一响,电视就好多横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