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温度比较

楼主(2015-08-30):
如题,226+231rtd,温度高于设定值时,输出控制某电磁阀,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做,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利用模块采集来的数值和设定的数值进行比较!

利用比较指令进行编程。

网友B:
采集数字量信号除10 就是实际温度 用的K型热电偶 用比较指令

网友C(2018-08-24):
这种应用很简单,  首先EM231RTD 的温度检测值是123 对应的温度是12.3度,  然后使用比较指令  判断这个地址比如AIW0值 大于 某一个值 比如23.4度,就是234, 比较指令后面结果输出 Q点就可以; 这个是最基本的操作,  再进一步,直接这么使用,会发现控制阀跳动厉害之类的问题, 就需要进一步再考虑下一步问题,比如使用滤波方式,或者使用上下限方式控制。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