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台达触摸屏仿真控制PLC

楼主(2015-08-30):
我这有PLC硬件,但是没有触摸屏,想用触摸屏仿真来控控制PLC,不知道可不可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好像不行哦,同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在线模拟就可以,但是时间有限制。

网友C:
没试过,有台ES2的,一种想配个屏玩

网友D:
在线模拟就可以,默认限制是30分钟,不过要注意以太网机种的PLC及某些特殊的PLC不能做,软件上会有提示。

网友E:
是的,“在线模拟”就行了!不过确切地说,是把电脑当作“触摸屏”;需要选择COM口,然后就能用了。

网友F(2022-07-10):
引用 网友B:
在线模拟就可以,但是时间有限制。

能否解除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线模拟就可以,默认限制是30分钟,不过要注意以太网机种的PLC及某些特殊的PLC不能做,软件上会有提示。

怎样解除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