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请教你们 如何控制丝杆升降机做上 中 下的循环动作!

楼主(2015-08-31):
高手们 帮帮忙 我想让 丝杆升降机做上下运动, 是这样的  丝杆原点停留时间2秒钟 然后上升3CM的位置停顿10秒钟,继续上升10CM位置停止15秒, 再然后就是直线下降到原点     重复这样的运动,老师们 我需要购买些什么电器设备吗?

网友A:
利用PLC编程处理稍微简单点。

网友B:
用PLC容易实现这个控制要求。不过,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就可以实现,PLC是否有点大材小用了。

在丝杠上安装编码器,送脉冲到计数器,用来控制行走距离;用时间继电器做延时控制。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要用伺服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PLC编程处理稍微简单点。

谢谢你的回答,PLC编程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了,就是一个重复的运动,精确度不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容易实现这个控制要求。不过,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其实有很多办法都可以实现 只是成本问题,我那个精度不高,你说那些设备 大概需要多少钱 可以告诉我吗?接线问题我就感觉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要用伺服马达

 谢谢你的回答,伺服马达太高端了 普通电机就可以了,呵 精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PLC容易实现这个控制要求...

编码器不过百元,计数器、时间继电器都不过50元。这个钱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

不多  非常感谢!

网友D:
我们公司貌似有这种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貌似有这种产品

有什么产品!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网友E:
丝杠旋转需要加上编码器,根据丝杠的螺距就可以用螺距X旋转的圈数=提升的高度,计算提升高度需要转的圈数。

另外需要时间继电器,驱动电机最好是带制动的电机,保持的时间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或者直接软件控制提升电机的制动时间。

网友F(2015-12-25):
用继电器的话有寿命问题,用编码器的话成本高,可以试试带自编程功能的电机驱动器,比如www.akelc.com的AQMD6020BLS,你的2S用自编程延时实现即可,无刷驱动器可以做精度为0.37mnm的位置控制,成本比伺服降低三分之二。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8根线的无刷霍尔电机一个,电机驱动器一台,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