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流声疑问

楼主(2015-08-31):
各位大侠:

       本人刚接触伺服,有一个问题向各位请教:台达B2伺服,使能后,有电流声,用的方式是位置模式,调节P2-00/02/04等,均无效果,请问各位,如何将这个电流声调小直至没有,

网友:
如果开放了开关频率参数,可以提高开关频率来消除电流声。

如果没开放,就没办法了。

低端伺服驱动器中这个参数基本都是不开放的,就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