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导致的损坏

楼主(2015-08-31):
工作工程中,使用三相四线的低压断路器给PLC(FX2N-32MR)供电,拆线时将低压断路器分断,结果在对PLC进行拆线时,一条导线无意间碰到了PLC输入端+24V上,PLC内部飘出焦味,打开一看上两层板集成电路模块均已爆裂。

楼主:
后查原因,接线时并没有按照断路器的零火线标注接线,导致断路器是仅仅分断了零线,而没有分断火线,火线和+24碰到了一起..........各位高手,这台PLC能修么,价格几何?

网友A:
这个相当危险!

网友B:
安全生产    安全操作

网友C:
1 要把相应的端口换掉,2 通电试机,3 要读出程序辅助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是输入端口被人误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