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在线测量物体的长度与直径?

楼主(2015-08-31):
在线测量过程中,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一个圆柱体的长度和直径?物体在输送机上运动,需要用到什么非接触类的传感器?精度达到0.01mm,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是动的还是不动的,一般是什么激光测距,还有非接触类的传感器

网友B:
激光测距,超声波测距,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另外还要在程序里加入算法、、、

网友C:
激光测距的光栅,价格也贵。

网友D:
视觉系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觉系统怎么样。。。。。。。。。。。。。。

视觉系统的价格贵吗?如果测量金属物品,和传动带颜色相近,可以分辨出来吗?

网友E:
2只对射的激光测量长度,一台2维激光测量直径。需要看直径大小是否在检测范围之内了,估计要10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