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编程求助。

楼主(2015-08-31):
请教一个问题,PLC型号是欧姆龙CJ1M CPU22,模拟量模块型号是CJ1W-AD081-V1,采集现场压力传感器信号,传感器参数1-5v,对应的压力值是0-20兆帕,请问plc怎么编程呢?最后还要将适时压力值显示在触摸屏上。因为没接触过OMRON PLC,不知道模拟量的处理和西门子PLC是否类似,麻烦高手解答,最好有个实例程序,不胜感激。

 注:对SCL指令应用不太熟悉。

网友A:
如果没有模拟量库,就自己编程吧。

根据对于关系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模拟量库,就自己编程吧。根据对于关系进行计算。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不知道欧姆龙PLC处理模拟量和西门子300是否是一样的方法。看了一些实例,但总感觉怪怪的,是我理解错了?比如这个例子我这样写不知道对否?

压力值=20*输入/4000

网友B:
不一样的,去欧姆龙官网下载个模拟量编程手册看手册吧,需要编辑输入信号形式1-5v或4-20ma,等一系列参数设置。然后你把上下限先编程一下,MOV 0 D100 , MOV 0 D101, MOV #200 D102,MOV #FA0 D103,#200是你的压力传感器量程,你也可以写成20或2000,看你需要输出的精度了。然后MOV I:2001(模拟量输入具体地址和通道) D200,然后使用SCL指令 D200 D100(写的量程上下限) D300(输出到DM),触摸屏软件读取D300的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去欧姆龙官网下载个模拟量编程手册看手册吧,需...

这样显示到触摸屏上的数据不是浮点数吧,岂不是不太精确。我这样处理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它们彼此都是呈线性关系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一样的,去欧...

你把量程20MPA写成2000,这样scl算出来的值最大信号输入对应的值就是2000,你把触摸屏设置两位小数点,读到触摸屏上的值就是20.00MPA,两位小数点还不准确吗?

网友B:
SCL D200 D100 D300这个质量中的D200是你读取的模拟量值(指定一个通道,精度4000),D100是你设置的上下限的连续4个寄存器(D110-D103),D300是SCL指令换算后的值存储的寄存器。

网友C(2018-02-08):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

PLC型号欧姆龙CJ2M CPU33,模拟量模块型号CJ1W-AD081-V1,采集现场压力传感器信号(4-20mA),对应压力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请问PLC程序怎么写。触摸屏也要显示实时压力的。可以的话,麻烦写个案例程序,谢谢您!!

网友D(2021-09-23):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您一下PLC型号欧姆龙CJ2M CPU33,模拟量模块型号CJ1W-AD081-V1,采集现场压力传感器信号(4-20mA),对应压力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请问PLC程序怎么写。触摸屏也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