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5-08-31):
SIN#(B000)=B002,是不是SIN#(B000)对应的是B002二进制的第5位??

解释一下SIN#的意思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可以这样:

1、百度

2、加相关技术群问问

3、论坛

网友B(2016-10-30):
好似系专用输入,好似是第三位。具体参考下IO手册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16进制,是代码的一种编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