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5-08-31):
热电偶补偿导线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有绝缘层的绝缘电线。热电偶补偿导线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比较多的,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热电偶补偿导线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热电偶补偿导线使用注意事项

1. 补偿导线的选择

补偿导线一定要根据所使用的热电偶种类和所使用的场合进行正确选择。例如,k型偶应该选择k型偶的补偿导线,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工作温度范围。通常kx工作温度为-20~100℃,宽范围的为-25~200℃。普通级误差为±2.5℃,精密级为±1.5℃。

2. 接点连接

与热电偶接线端2个接点尽可能近一点,尽量保持2个接点温度一致。与仪表接线端连接处尽可能温度一致,仪表柜有风扇的地方,接点处要保护不要使得风扇直吹到接点。

3. 使用长度

因为热电偶的信号很低,为微伏级,如果使用的距离过长,信号的衰减和环境中强电的干扰偶合,足可以使热电偶的信号失真,造成测量和控制温度不准确,在控制中严重时会产生温度波动。

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的长度控制在15米内比较好,如果超过15米,建议使用温度变送器进行传送信号。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对应的电势值转换成直流电流传送,抗干扰强。

4. 布线

补偿导线布线一定要远离动力线和干扰源。在避免不了穿越的地方,也尽可能采用交叉方式,不要平行。

5. 屏蔽补偿导线

为了提高热电偶连接线的抗干扰性,可以采用屏蔽补偿导线。对于现场干扰源较多的场合,效果较好。但是一定要将屏蔽层严格接地,否则屏蔽层不仅没有起到屏蔽的作用,反而增强干扰。

网友A:
3. 使用长度

因为热电偶的信号很低,为微伏级,如果使用的距离过长,信号的衰减和环境中强电的干扰偶合,足可以使热电偶的信号失真,造成测量和控制温度不准确,在控制中严重时会产生温度波动。

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的长度控制在15米内比较好,如果超过15米,建议使用温度变送器进行传送信号。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对应的电势值转换成直流电流传送,抗干扰强。

这是谁得出来的结论?

何为补偿导线?

补偿导线就是热电偶的延伸,实质上就是一个性能与热电偶芯材质近似一致的廉价开端热电偶。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后延伸到二次处理仪表侧=使用一个很长很长的热电偶,这个热电偶本身的长度能够延伸到二次表侧。

这个延伸的长度可以几米、十几米、几十米、上百米、几百米、上千米。。。。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测温热电偶,其微弱的毫伏热电势在热电偶与补偿导线安装好后,只与热电偶侧温度端与二次表接线端之间的温度差有关系,与距离没有关系。

网友B(2016-04-05):
引用 网友A:
3. 使用长度因为热电偶的信号很低,为微伏级,如果使用...

楼主,我有几个疑问不太懂,求教。补偿线相当于开端热电偶,距离跨越上千米,这个距离中电磁干扰和距离中的温度难道没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3. 使用长度...

1、电磁干扰使用屏蔽消除,这就是为什么补偿导线制作成屏蔽电缆的原因。

2、传输中环境温度的影响,就是使用补偿导线的目的。

补偿导线,补偿的就是环境温差对于热电偶的热电势传输到冷端的附加误差的在线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