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开关的参数

楼主(2015-08-31):
这个参数都是啥意思?请大师解答一下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A:
看起来比较高端!

是不是设定时间延时?

网友B:
看铭牌找厂家,下载说明书

网友C:
基恩士的LR-Z,找厂家把

网友D:
就看懂了按住3S,进入到模式设置里

楼主:
回复内容:xiexie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的LR-Z,找厂家把

网友E(2018-05-17):
是不是光电开关?可能是收光触发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