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5-08-31):
有一个台达PLC编程电缆USB接口的 上面有两个led指示灯 但是把USB插上后 在不连接PLC的情况下 指示灯一个也不亮 是不是编程电缆有问题啊 大神们

网友A:
你的编程线缆应该是某宝上买的,2个led灯 一个表示读 一个表示写。你不操作 对应的灯是不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线缆应该是某宝上买的,2个led灯 一个表示读...

要连接PLC并进行操作是才会不停的闪烁

楼主(2015-10-04):
谢谢了 本人小白一枚 多谢各位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