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引线烧

楼主(2015-08-31):
我有一台37KW消防用水泵电机,现不能启动,拆开电机发现电机三相引线和抽头连接处烧断,每处抽头有三根漆包线,我想请教一下,重新将引线和抽头接好,电机还能用不。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三相电阻平衡,对地绝缘,这两个如果没 问题的话,我感觉应该可以用。建议仅供参考。谢谢!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一根引线处有两个抽头,这两个抽头和引线接一起就行吗。还有为什么每个抽头有三根漆包线,本人对电机是小白。先谢谢了

网友B:
送你一张图片,一目了然

图上很明显电动机只有三个绕组 u1u2    w1w2    v1v2

首先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各个绕组的阻值,几乎为零正常,如果很大就有问题了

然后用摇表测量各个绕组间的绝缘以及对地绝缘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你就看图接线就可以一运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明天通电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