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张力收卷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5-08-31):
求助!

最近做个收卷机,用的是1200PLC控制汇川MD380的变频器,减速机减速比是1:30,变频器设置的扭矩模式,正常工作时还正常,但是在加减速时,收卷的薄膜松紧度不一致!咨询过汇川变频器的技术支持说,扭矩经过减速机放大后,薄膜30公斤的力量变化,变频器才检测到1公斤的力量变化,到时收卷电机反应迟缓。所以扭矩模式不可用。需要前面加张力检测棍,用速度模式PID调节才可以的。

哪位大虾做过变频器收卷机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谢!不知道这个积分有啥用,先给20,不够再加!不过一共就100多分!

分还给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加减速的时候 加了惯量补偿了吗?

楼主:
没有,没找到这个参数!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放卷机加速或者减速的时候,程序增加惯量一定的值,让收卷电机速度增加,然后在取消补偿的惯量?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B:
1.增加静摩擦和滑动摩擦补偿

2.收卷如果没有张力反馈的话,最好用VC转矩控制模式,提高控制精度。

3.PLC需要做卷径计算,再结合系统设定张力,来精确计算出所需转矩。

4.其实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张力摆杆,薄膜收卷的话,转矩由PID运算结果来给定。PID给定值是期望的张力值,PID反馈是通过摆杆。

网友C:
我这有台达的张力收卷程序。。。。。。。。。。。。。。。。。

网友D(2017-03-22):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台达的张力收卷程序。。。。。。。。。。。。。。。。。

程序能发我一份吗?学习学习,谢谢 ,443843436@qq.com

网友E(2019-01-25):
能分享吗?谢谢 64871431@qq.com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台达的张力收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