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plc怎么编程求助

楼主(2015-08-31):
Q系列plc,编码器怎么编程?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对脉冲实时监控吗?有特殊的地址的

楼主:
电机位移用附接线图:

楼主:
接线图纸,重新发一下

网友B:
是哪种编码器?绝对值格雷码的还是脉冲的?两种编程不一样的,格雷码用QX40模块就行,脉冲的用QD62智能模块读取,你可以去三菱电机官网下载操作手册,里边有编程实例。

楼主:
非常感谢帮忙啊  。。。。

网友C:
用QD62高速计数器模块,参考其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用语句表即可。我看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