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定时器刷新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10毫秒分辨率

10毫秒定时器记录自现用10毫秒定时器启用以来10毫秒定时器间隔的数目。执行定时器指令即开始计时;但是,在每次扫描循环的开始更新10毫秒定时器,其方法是以当前值加上积累的10毫秒间隔的数目(自前一次扫描开始算起)(换言之,在整个扫描过程中,定时器当前值及定时器位保持不变)

上面一段话是STEP Micro/Win帮助文件中的原文,也就是10ms定时器在一个扫描周期中数值与位都会保持不变。

今天看书又看到一个程序不是很懂

按照上面的程序与帮助文件中的原文,这个延时定时我感觉应该是行不能的,求大神解释,还有能否解释每个时基的定时器刷新方式,实在是不太懂……

网友A:
1ms、10ms、100ms定时器的刷新方式不一样,你仔细看看推敲实际验证一下就理解了。

楼主:
对: 我是一颗小小草 1ms、10ms、100ms定时器的刷新方式不一样,你... 内容的回复!我知道刷新方法不一样,上面那个定时器与计数器组合延时的方法,按照10ms的刷新方式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B(2018-08-24):
这个指令当然可以执行,并且是按每秒一个计数的方式执行的; 定时器指令执行的位置的断开,并没有让其它的触点断开,而是在扫描一个新扫描周期过来的时候才更新其它的位信息。